[求助] PrimeTimePX check power警告 是否可以忽略??

楼主(2015-01-12):
PX 执行check_power的警告
Information: Check 'out_of_the_range'
Warning:  there are 78 out_of_range_ramps

这类警告是什么引起的 是否可以忽略  求大神科普下

楼主:
为什么可以忽略 可以讲一下理由吗 ??

楼主:
我看了 对应的LIB库信息 对于某个cell输入端  提供查找表 输入transition 范围 0.1~4.5ns 6种模型

而实际电路的值为 0.09 所以就提示了 如果cell模型的功耗查找表中没有 工具是不是会自动选择最小值

来进行计算 如果是这样  就可以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