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载的synopsys安装包的amd64和linux两个安装包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5-01-12):
请教下载的安装包一般都会有common和linux和amd64,那么amd64和linux两个安装包是什么关系?一个64位一个32位么?

网友:
amd64 64bit
linux 32bit

网友:
那么amd64和linux两个安装包是什么关系? amd64 代表 64 bit  version, linux 代表 32 bit vers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额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额

网友(2016-01-15):
一个64bit 一个32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