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中的 composite current source(CCS)library

楼主(2015-01-12):
这个可以怎么查到呢 ,它在哪个目录下面吗?

网友:
ccsdb, 65nm才有,你是什么工艺什么li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65和一下的工艺的话 厂商给的lib或db里面就考虑了这些因素,比如计算延时和功耗等的时候考虑了特殊因素,就像图片中说的,employs a current-based approach
我的是90nm工艺,我看图片中说90nm也有 所以就去看了看 可是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