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将版图从tsmc18转换到smic18的map文件.有报酬

楼主(2015-01-12):
求将版图从tsmc18转换到smic18的map文件。如果能保证质量,有报酬。
我的email
sg4gs4@gmail.com

网友:
不好搞吧。

网友:
可以搞,但是有点麻烦

网友:
写个layer map, 但是需要对比两份design rule 文件,technolog file ,

要不然没法写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简单,我帮你

网友:
还需要么,我做过的

网友(2015-03-13):
太简单了,layer map文件
估计DRC的问题只能看运气了

网友:
不难吧。
是不是有tsmc的gds啊,gds里面是以stream number存储版图信息的。
写一个map文件,一共4列   前两列是tsmc的strea number 和datatype  后两列写smic的layer name和 layerpush   每一行都对应起来,就好了啊。在stream in的时候加载map文件就搞定了。
不过确实得需要两个工艺的tf吧。

网友:
map 映射肯定是很简单,关键是两种工艺层能否对应得上啊

网友:
要看你用哪些DEVICE不然會不完整

网友(2015-04-13):
tsmc和smic都是T-like的工艺哦,这个应该很简单呀

网友:
要工艺的器件、层次都完全一样才行吧?

网友:
找到两种工艺的tf文件,对照着试试看

网友(2015-11-12):
我做的事Smic18转Tsmc18,Map成功了。问题是电阻,电容和Native单位值不对,线路得动。DRC也有要改的,然后布局就动了,然后就不如重新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