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check_library之后说logic library和physical library不一致

楼主(2015-01-12):
报告如下:
#BEGIN_XCHECK_PHYSICALCELLS
Number of cells missing in physical library: 0 (out of 1020)
#END_XCHECK_PHYSICALCELLS
#BEGIN_XCHECK_PINS
Number of cells with missing or mismatched pins in libraries: 0
#END_XCHECK_PINS
Logic vs. physical library check summary:
Number of cells missing in logic library: 312
Information: Logic library is INCONSISTENT with physical library (LIBCHK-220)

#END_XCHECK_LIBRARY
1

这个问题用解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check_library命令的作用是什么?

#BEGIN_XCHECK_PHYSICALCELLS
Number of cells missing in physical library: 0 (out of 1020)
#END_XCHECK_PHYSICALCELLS
#BEGIN_XCHECK_PINS
Number of cells with missing or mismatched pins in libraries: 0
#END_XCHECK_PINS

是不是主要看上面这两条正确就可以啦,如果这俩不正确,就说明有问题,而底下那个 inconsistency 无所谓

网友(2020-07-28):
楼主请问这个问题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我最后报的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