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建立成这个样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5-01-12):
都要疯掉了,折腾了半个多月了

在用DLL做一个将输入占空比变成50%输出占空比的模块,输入占空比20%到60%都是好的,一到70%电荷泵就建立成这样了,求助

楼主:
真是折腾的LZ欲哭无泪啊

网友:
把仿真精度设高了试试

网友:
pump典型波形表现,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70%占空比时,是不是有的器件饱和或截止了,可以查看下器件的工作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能说详细一点么,thx

网友:
这是你clk造成的

网友:
因为电容不断往上推,

你要么加个电容,要么做个反馈,来放大一个基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跟仿真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