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 ADC仿真问题

楼主(2015-01-12):
pipeline ADC第一级仿真,给一个-1~1的输入  得到的输出有问题,上下不对称,如图。请问各位大神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在线等啊,急求。

网友:
看起来像是比较器精度引入的

网友:
有可能运放输出共模偏置点没有设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理想运放。另外我运放的电源电压是2.5v   其他电路的电源电压是1.8v。这样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改了下vref的值 能变好一些  但还是不是严格的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