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ES加密算法如何验证其功能(verilog实现)

楼主(2015-01-12):
如题,求帮忙

网友:
到网上找一个AES计算器,给计算器和你verilog设计输入相同的pattern,看结果是否一样。对于安全算法明文密文基本上一一对应的,所以你试个十个左右coverage就很高了。

网友:
对着FIPS上给的例子

网友(2016-08-18):
AES计算器

网友:
除了网上寻找AES计算器来检验数据,另外还有两种方法:一,Verilog hdl代码应该包含加密和解密模块,看看密文是否能够解密成功;二,采用DPI方式,同时将数据输入verilong hdl代码和C代码中,然后compare输出数据。针对明文和密钥可以采用随机数生成的方法,或者自己指定几个比较特殊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