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添加power stripe时warning无法消除

楼主(2015-01-12):
使用encounter,添加纵向stripe时没有问题,添加横向stripe时出现如下warning:

**WARN: (ENCPP-570):    The power planner detected cut layer obstruction(s) and cannot create the via on layer VI3 at (195.97, 1791.86) (197.09, 1795.10).
**WARN: (ENCPP-613):    The intersection area is insufficient to fit any cut, so no via was created.
        layer: ME4 & ME5, size: 0.05 x 0.82 at (185.90, 2999.51)

verifyGeometry没有问题,请教下大家,这种warning需不需要想办法消除

楼主:
新手刚开始试着跑后端,是不是问题描述的不清楚还是太弱智了。。麻烦大神们给解答下,谢谢啦!

网友:
ignore

warning 有的看了,不是影响flow跑下去的warning 基本可以不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我先试着跑下去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另外,想请问下,我在place之后跑trial route,发现有比较大的congestion:我想请问下,congestion是否需要通过调整fp和placement到0%或者在某个数值以下? trial route report如下:

Phase 1h route (0:00:03.9 670.0M):
Usage: (23.4%H 33.8%V) = (3.966e+06um 4.365e+06um) = (1275723 865557)
Overflow: 7628 = 342 (0.05% H) + 7286 (2.90% V)

Congestion distribution:

Remain  cntH            cntV
--------------------------------------
-16:    4        0.00%  0        0.00%
-15:    2        0.00%  0        0.00%
-10:    0        0.00%  2        0.00%
-9:    0        0.00%  1        0.00%
-8:    2        0.00%  2        0.00%
-7:    1        0.00%  3        0.00%
-6:    1        0.00%  1        0.00%
-5:    0        0.00%  2        0.00%
-4:    5        0.00%  9        0.00%
-3:    16       0.00%  97       0.04%
-2:    45       0.01%  1229     0.49%
-1:    206      0.03%  5332     2.12%
--------------------------------------
  0:    18088    2.39%  13490    5.37%
  1:    27256    3.60%  17173    6.84%
  2:    38883    5.13%  11543    4.60%
  3:    83706   11.05%  10530    4.19%
  4:    237928  31.41%  13980    5.57%
  5:    171777  22.68%  15917    6.34%
  6:    10656    1.41%  18025    7.18%
  7:    12058    1.59%  16588    6.61%
  8:    12479    1.65%  17338    6.91%
  9:    14806    1.95%  20461    8.15%
10:    12055    1.59%  85366   34.00%
11:    15559    2.05%  143      0.06%
12:    28162    3.72%  256      0.10%
13:    42577    5.62%  88       0.04%
14:    27200    3.59%  192      0.08%
15:    70       0.01%  139      0.06%
16:    1349     0.18%  101      0.04%
17:    9        0.00%  141      0.06%
18:    1593     0.21%  70       0.03%
19:    160      0.02%  58       0.02%
20:    878      0.12%  2790     1.11%

Global route (cpu=27.7s real=27.0s 670.0M)
Phase 1l route (0:00:02.6 670.0M):

*** After '-updateRemainTrks' operation:

Usage: (23.4%H 34.1%V) = (3.976e+06um 4.409e+06um) = (1278950 874202)
Overflow: 10353 = 1699 (0.22% H) + 8654 (3.45% V)

Congestion distribution:

Remain  cntH            cntV
--------------------------------------
-16:    4        0.00%  0        0.00%
-15:    2        0.00%  0        0.00%
-10:    0        0.00%  2        0.00%
-9:    0        0.00%  1        0.00%
-8:    2        0.00%  3        0.00%
-7:    1        0.00%  3        0.00%
-6:    1        0.00%  0        0.00%
-5:    0        0.00%  3        0.00%
-4:    6        0.00%  14       0.01%
-3:    25       0.00%  161      0.06%
-2:    126      0.02%  1377     0.55%
-1:    1431     0.19%  6367     2.54%
--------------------------------------
  0:    19244    2.54%  13670    5.44%
  1:    26270    3.47%  17145    6.83%
  2:    38305    5.06%  11717    4.67%
  3:    83699   11.05%  10667    4.25%
  4:    237723  31.38%  13738    5.47%
  5:    171577  22.65%  15625    6.22%
  6:    10599    1.40%  17617    7.02%
  7:    12016    1.59%  16257    6.48%
  8:    12449    1.64%  17233    6.86%
  9:    14780    1.95%  20464    8.15%
10:    11984    1.58%  84986   33.85%
11:    15515    2.05%  143      0.06%
12:    28082    3.71%  255      0.10%
13:    42367    5.59%  92       0.04%
14:    27147    3.58%  194      0.08%
15:    70       0.01%  140      0.06%
16:    1349     0.18%  98       0.04%
17:    9        0.00%  138      0.05%
18:    1593     0.21%  70       0.03%
19:    160      0.02%  61       0.02%
20:    995      0.13%  2826     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