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ematic functional

楼主(2015-01-12):
有 layout和shematic 如何生成对应的functional

网友:
看不懂你想問什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是因为import verilog 的时候,有个FILLCAP8M的cell没有对应的function ,导入cadence shematic 的时候提示error,找不到这个cell的function ,所有卡住了

网友:
FILLCAP8M 可能是 填空間的 cell
你的 library 可能 沒有這個 cell
找看看 提供的 library ,
應該有這個cell 的 schemat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 FILLCAP 确实是 填空用的, 有shematic ,导入时提示没有对应的function ,所以导不进来

网友:
我不了解 你說的 function 是指什麼

网友:
如果可以最好是能把CIW里的提示截图下来,更有利于大家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各位 已经解决了 导入verilog的时候 去掉fillcap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