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在标准单元库中添加自己画的寄存器cell!!!

楼主(2015-01-12):
各位高手,本人初学后端,有问题急求!老师有一个小项目,需要将一个基准电路里边的所有寄存器替换成自己画的寄存器,要流片。我先拿要流片的tsmc18库,并指定库中一个跟自己画的寄存器大小差不多的寄存器cell,将基准电路DC综合完,Astro布局布线一系列做完后,剩下的问题就是要替换成自己的寄存器。当初也没想太多,现在问题来了,寄存器数目多,直接在版图里边替换好像不大现实,然后我想把自己画的这个寄存器cell,添加到这个库中(当然肯定要做出DC,ASTRO都需要的文件),然后从DC开始指定这个cell再走一遍流程,不知道可行不,也毫无经验,希望高手能给指点迷津,介绍一下这个修改标准单元库的思路。
若有更好更简便的方法,望不吝赐教!
不胜感激!

楼主:
顶起,顶起,求助!

网友:
这个有点麻烦哦!
你首先得把reg cell的gds通过milkyway转换成fram,还得自己做一个timing mode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您了!不过我是小白,您说的这个全都没接触过。。。能不能说的稍微细点,比如,先用什么工具生成什么文件,下一步再用什么工具生成什么,最后怎么样添加进标准库中。。生成DC和Astro需要的新库和文件。。请稍微再指点一下,这样我有个方向去找资料,学习工具!
再次感谢您!

网友:
回复 网友B:
FRAM通过milkyway产生。timing model就是db文件通过什么产生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谢谢您!

网友(2015-09-09):
不知道你问题解决没呢,我也是在学这个。.lef文件用有cadence的abstract generator 和synopsys的Milkyway生成,.db文件可以用Library Compiler生成,但是具体怎么做我还在看呢,求教中

网友:
库单元的版图是由schematic自动生成的还是自己画的呢,数字单元库设计的整个流程是如何的,还请大神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然是自己画了。不过挺麻烦的,要求画的STDcell高度一致,pin要出在grid上,好像还要上下左右翻转做DRC检查等。

网友:
很难,老师想的太天真,  哎,  后端现在基本上都是这样,自己都不会还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