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C校验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5-01-12):
项目里要用到CRC校验,采用的多项式是CRC-ITU-T的(即16'h8005),然后在网上找了各种计算工具,算出来的结果却不一致。想问下,是不是不同的计算方法得到的结果本就可能不一样?求问各位,有没有人有比较权威的计算工具提供一下?或者有写好的Verilog代码更好,我写的代码,计算后得到的结果跟所有的工具算出来的都不一样。
真心求助,感谢!

网友:
试过下面的工具没?
http://www.easics.com/webtools/crctool

如果要C++模型,可以用Boost CRC Library: http://www.boost.org/doc/libs/1_57_0/libs/crc/

这两个工具都用过。

网友:
这个得区别大小端的问题,还有初值问题,所以计算不一致是正常的,得看你应用的场合,必须要保证发送端产生CRC和接收端校验CRC采用的是一样的方式

楼主:
已解决,多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