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面试该怎么准备?

楼主(2015-01-12):
公司做ip软核的,会考哪些啊,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
没面试过,也想知道,帮顶。

网友:
没面试过 帮顶 我是做信号处理的  面试是侧重fpga 还是信号处理呢?

网友:
要你写个异步fifo,问一些异步握手的问题,状态机找序列,timing arc 之类的
不过有工作经验的,还是会问问实际项目做什么的

网友:
恰好本人之前也经历过这方面的面试,我稍微提两句吧,首先把基础知识准备好,一些基本的概念,例如阻塞,非阻塞,延时等等,其次一定要结合你做的项目,把关键的代码写出来,至少也要把算法,状态机说出来,最后还要根据你面试的岗位去准备,一般的话,会对异步FIFO有自己完整的理解,当然,其他的例如乘法器,除法器知道的越多越好。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
至少熟悉verilog语言,选一本数字逻辑设计的书完整看一遍,练习设计一下状态机、异步FIFO、仲裁、简单接口等,如果实际设计过项目一定很有帮助,哪怕是FPGA设计。

网友:
会问下基础知识和实际项目经验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還真的沒特別注意這樣問題
    也想知道怎樣應對

网友:
目测会有很多数字设计技巧的考察,比如异步处理,时序分析啥的,不光是语言。。。算法估计不会考太深吧,一般对于新人只会考察基础,不会考过多的专业知识,后面都是可以学的

网友(2015-03-06):
一般对于新人只会考察基础,不会考过多的专业知识

网友:
主要是考数字逻辑和verilog基本知识吧

网友:
主要考虑简单的代码编写   代码流程  设计工具   简单的同步逻辑和异步逻辑

网友:
时序,综合实现

网友:
学会做事 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