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物理综合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1-13):
我在做物理综合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内核top.ddc综合完成后,在顶层网表中直接例化PAD,例化语句如下:PIW ipad_1_01 (.PAD(rpad_plldiv34bsel),.C(plldiv34bsel));PIW ipad_1_02 (.PAD(rpad_hblclktocore),.C(hblclktocore));
PIUW ipad_1_03 (.PAD(rpad_rst_n_i),.C(rst_n_i));
PISW ipad_1_04 (.PAD(rpad_CLK_DSP),.C(CLK_DSP));

然后使用DC-TOPO将综合好的内核ddc文件直接link进去,读入顶层网表,导入floorplan写出的def文件,读入时序约束,然后进行compile_ultra -inr的编译。综合后的结果没有时序违例,却出现了很多的max fanout的违例,而且都是在输入PAD上,如下:
                            Required        Actual
   Net                        Fanout         Fanout          Slack
   -----------------------------------------------------------------
   rpad_DSP_ACEn               32.00         671.00        -639.00  (VIOLATED)
   rpad_DSP_DATA[0]            32.00         671.00        -639.00  (VIOLATED)
   rpad_DSP_DATA[1]            32.00         671.00        -639.00  (VIOLATED)
   rpad_DSP_DATA[2]            32.00         671.00        -639.00  (VIOLATED)
   rpad_DSP_DATA[3]            32.00         671.00        -639.00  (VIOLATED)
   rpad_DSP_DATA[4]            32.00         671.00        -639.00  (VIOLATED)
   rpad_DSP_DATA[5]            32.00         671.00        -639.00  (VIOLATED)
   rpad_DSP_DATA[6]            32.00         671.00        -639.00  (VIOLATED)
   rpad_DSP_DATA[7]            32.00         671.00        -639.00  (VIOLATED)
   rpad_hblclktocore           32.00         671.00        -639.00  (VIOLATED)
   rpad_img_fval               32.00         671.00        -639.00  (VIOLATED)
   rpad_imgdata[0]             32.00         671.00        -639.00  (VIOLATED)
   rpad_imgdata[1]             32.00         671.00        -639.00  (VIOLATED)
   rpad_imgdata[2]             32.00         671.00        -639.00  (VIOLATED)
   rpad_imgdata[3]             32.00         671.00        -639.00  (VIOLATED)
   rpad_imgdata[4]             32.00         671.00        -639.00  (VIOLATED)
   rpad_imgdata[5]             32.00         671.00        -639.00  (VIOLATED)
   rpad_imgdata[6]             32.00         671.00        -639.00  (VIOLATED)
   rpad_imgdata[7]             32.00         671.00        -639.00  (VIOLATED)
   rpad_imgdata_valid          32.00         671.00        -639.00  (VIOLATED)
   rpad_pll_en                 32.00         671.00        -639.00  (VIOLATED)
   rpad_plldiv34bsel           32.00         671.00        -639.00  (VIOLATED)
   rpad_srx_pad_i              32.00         671.00        -639.00  (VIOLATED)

选用的PIW是直接调用库中的PAD。没分析出来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 到后端再看吧,有highfanout 在dc阶段是正常的,

你可以自己query那个net啊,
all_connected -leaf [get_nets  rpad_pll_e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解答,   我用了query_net_pors rpad_DSP_ACEn ,报出的是 ipad_2_05/PAD  rpad_DSP_ACEn,都可以看到是直接连到输入PAD的PAD端口,然后直接送到内核中。为什么明明只挂了一个输入PAD,却这么大的max_fanout违例。。
  如果,在这里忽略了这个max_fanout违例,是要在ICC中做到placement,仍然存在这个问题的话,会不会影响后面的布线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