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天线效应

楼主(2015-01-13):
资料中介绍避免天线效应都是通过跳线或者二极管卸放,我的疑问是:跳线以后整条路径还是联通的,电荷还是可以移动,岂不是没有起到相应的效果?谁能在工艺方面解释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荷就通过diode泄放掉了

网友:
以前有看过这方面的贴子,你可以站内搜搜

网友:
Antena发生在Fabarication的过程:过长的金属会像天线一样收集电荷<=电荷来源于Fabrication中广泛使用的Plasma。只要保证在使用Plasma时,连在Gate上的第一层Metal长度不超过一定范围,它所收集的电荷不会产生足以击穿Gate的电压,那么Gate就是安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疑问是:后面淀积金属会与poly连接,金属中的电荷会经过poly跑到栅上去,电荷量大了一样会击穿栅氧层。

网友B:
回复 楼主:

    在生产过程中,由mask产生layer的顺序是poly->cont->metal1->via1->metal2...,在产生metal1时如果与gate连接的metal1面积过大(俗称太长啦),吸收的电荷也就会增加,当metal足够长以至于吸附的电荷足够大到会击穿poly层,这就是天线效应(自己理解的大白话)
对于你的疑问:虽然经过跳线,但是跳线后还是连在一起,吸收足够电荷还是会击穿。生产完metal1会有一步放电的过程,放电后才会产生metal2,这是如果metal2同样太长,还是会有天线效应的,那就再向上层跳线,再经过放电过程......,处理效果比较好的是在靠近gate端跳线。
不知说的算不算详细,最后再给你个手绘图以便理解

网友:
就是像6楼说的那样,在每层离子刻蚀之后会有放电的步骤,这个步骤怎么操作的,我就不知到了,在CMP或者照UV过程中放电,我还没搞清楚。

网友(2017-06-16):
回复 网友B:

   还没有消除电荷之前就击穿了呢?

网友C(2017-10-19):
回复 网友D:
metal 1 要到一定长度积累的电荷才会产生击穿,如果在不到击穿电荷产生的长度就用去离子水去洗,然后进行metal2 连接是不会击穿栅氧的!懂?就好比接力赛四百米,你一次性不停歇地跑四百米肯定会累死,但是让你跑一百米以后让你休息一下接着换人跑你会累死?

网友(点评):
这里有个关键问题,和栅连接金属是断开的。断开存在天线效应的金属层,然后通过通孔使其连接到上层金属,然后再通过通孔跳回到当前层金属。

网友E:
这个问题问出了我的心声,支持一个!向上跳线我是懂了。不过洗掉电荷是怎么一个操作求大神给个形象的解释。拜谢

网友E:
另外,按照楼上的解释,向下跳线岂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咯?并且还额外的引入了via的寄生电阻。是吗?

网友:
有一种工艺里面检查天线效应的机制是Metal(M1 ,M2,M3...)与所连到的mos的gate的面积之比不能大于一个值,如果大于这个值,工具就会报错。

网友(2018-12-20):
哪位大佬解释一下 在哪一步有放电的过程?

网友:
回复 网友F:

《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 P120~P121
在此只贴出原因和影响分析,防护措施请自查。
(1)刻蚀过程,多晶或金属线(侧壁)吸附电荷,电荷流向栅或扩散区,用周长天线比评估;
(2)去胶过程,多晶或金属线(表面)吸附电荷,电荷流向栅或扩散区,用面天线比评估。

antenna

antenna

网友(2019-04-23):
引用 网友E:
另外,按照楼上的解释,向下跳线岂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咯?并且还额外的引入了via的寄生电阻。是吗? ...

当然不会一点用没有了,分情况的假如一条接到gate的走线200um(M1 50um,M2 150um),
假设用最小线宽的普通走线长度超过120um积累的电荷就有击穿栅氧的风险,那么将150um中的至少30um换成M1即可解决M2上抓出的ANT问题,当然要同时保证直接接到gate的M1连续走线长度不要超过报错上限120um

网友(2020-08-31):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metal 1 要到一定长度积累的电荷才会产生击穿,如果在不到击穿电荷产生的长度就用去离子 ...

接力赛好生动幽默哈哈哈哈哈

网友(2021-09-18):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问出了我的心声,支持一个!向上跳线我是懂了。不过洗掉电荷是怎么一个操作求大神给个形象的解释。 ...

foundry每生产一层Layer就会去清理这一层layer上面的电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外,按照楼上的解释,向下跳线岂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咯?并且还额外的引入了via的寄生电阻。是吗? ...

向下可以的,每生产一层layer会去电荷

网友G(2021-12-07):
您好,请问一下,您这本书名叫什么呀,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您好,请问一下,您这本书名叫什么呀,谢谢!

陆学斌写的 北京大学出版的  集成电路版图设计  这个书讲的非常基础,入门书籍

网友(2022-03-17):
引用 网友H:
陆学斌写的 北京大学出版的  集成电路版图设计  这个书讲的非常基础,入门书籍

...

收到,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