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怎样估算芯片内部局部温度

楼主(2015-01-13):
如题,现有一电感用于VCO中,通过电流10mA,我想估算一下电路工作时电感线圈的温度有多高,想请教下有什么经验公式之类的可以估算这个温度么?

网友:
这个要功耗和热阻模型了。
10mA, 感觉没有什么功耗。

网友:
这个很复杂吧,要看环境温度,封装,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那请问下10mA的电感工作时上面温度能到七八十度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只想知道10mA电感工作时上面温度能到80度嘛T_T

网友:
80度基本上要用特殊工艺了

网友:
你的电感的内阻多大?线圈面积多大?
加热功率和热耗散速率比一下,可以估算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了!下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太好啦,1GHz下Q值4电感值2nH,那并联电阻相当于8欧吧?线圈是八边形,内径60um,就当圆形算好啦~~
请教下你说的发热功率和耗散功率应该怎么计算呀?有什么公式吗?

网友:
有没有该电感的datasheet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后缀为.dat的文件么?那个文件好像打不开~

网友:
发热功率是80mW,散热功率是导热系数乘以面积除以厚度,再乘以温差。只考虑上表面散热,二氧化硅的导热系数根据形态不同差别很大,平均取1.4W/mk,你的线圈面积约2800um^2,你的钝化层厚度是多少不知道,用2um估算的话,取温差50k(空气温度30度),可得散热功率是98mW略高于加热功率,说明80度时,你的芯片会降温比升温快,也就是说你的线圈达不到80度。

其实由于硅的导热系数更高,而且芯片在金属框架上,考虑衬底散热会更快。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太感谢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