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运放左侧的电路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5-01-13):
这个运放左侧的电路是什么作用?bias?

这里不需要共模反馈吗?

网友:
类似共模反馈偏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运放输出端的负载是二极管链接形式,我觉得就不需要共模反馈了,那两个管子怎么没有宽长比呢?

网友:
个人认为是为了让MP10,MN7两个管子的漏端电压与右侧电路相近,这样才能更好的镜像电流。Vds相近,(1+λVds)相近

网友:
你确信你的电路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做的symbol,六个pmos串联的二极管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觉得哪里不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里应该没有共模反馈,可能只是用做偏置,楼下说的二极管连接可能不需要共模反馈了,为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但是为什么运放输出端的负载是二极管链接形式,就不需要共模反馈了呢?对共模反馈不是很清晰。

网友:
首先,这个不是个运放,只是放大电路,gain很小。那两个管子调整Cascode的电流,从而扩大输入信号的DC范围。

网友:
偏置和镜像的电流是确定的,怎么调整呢。左边的的那两个管子没有可用环路,怎么起作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接成二极管连接形式,那么共模输出电压就可以比较确定是多少了,所以不用共模反馈。

你说负载是六个二极管形式的管子,看来工作电压会比较高,如果没有左边的电路,那么MP10和MP8的Vds相差会比较大,导致电流相差较大,我认为四楼说的有道理。

PS:你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要求多高?

网友:
如果把MN7拆成两个分开的管子,然后分别镜像给右面的电路,可能会维持流过二极管的电流恒定,从而实现共模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哥哥你说的很赞,增益的确很小,开环应用的,后面还有个instrument AMP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 我能说我还不知道输入信号是什么样的吗?
输入信号是一个hall plate(霍尔平板)的感应信号,我暂时还不能确定

应该就是几个mV的小信号,然后对输入信号放大,后面在做其他的处理

共模范围不清楚,

网友:
这种结构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看起来像调节右边的电流来调节共模输出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知道啊,提的别人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难道不是,左边不管加不加input device ,VDS都应该等于VGS,右边的VDS等于VON(过驱)?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电流都是上面的PMOS尾电流决定的,如何起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流都是上面的PMOS尾电流决定的,如何起调CASCODE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利用沟道调制效应

网友:
hall plate的温飘很大,整个共模都会飘,看结构是用来产生vbn1的bias,貌似是根据hall plate的共模来调节bias电流用来补偿温飘的。

传感器的IC电路,不能单独分析电路,要结合传感器特性一起分析。

网友:
   你一开始就要告诉大家这是个hallplate的信号,不然都是误导。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 知道了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了!下来看看。

网友:
共模反馈是为了使输出电压稳定,二极管连接的器件输出电压时确定的,不需要CMFB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刚才问了一下我们老大,他也说可能是当输入共模范围很大时,放大器的PMOS尾电流会变小,保证NMOS的尾电流跟随变化,进而可能保证输出支路电流差值不变,保证输出稳定,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左侧电路的作用是使MP10和MP8的漏极电压相等,MN7与MN0和MN5的漏极电压相等,这样使PMOS管镜像的电流几乎等于1:2。NMOS管镜像的电流为4:5.镜像的电流不随漏极的电压改变出现偏差,消除沟道长度调制效应。

网友(2018-05-02):
thanks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