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ll utilization多少合适

楼主(2015-01-13):
目前load网表后,cell utilization为86%,这还是没有加scan chain的情况下。如果再加上clock tree、spare cell等,面积是否够用?

网友:
一般70% 起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网友:
    和工艺有关,还有你这个utilization考虑没考虑macro?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cro已包含在内,但没有加halo

网友:
我觉得普通情况这个uti不可能做出来

网友:
回复  herrzhou

macro已包含在内,但没有加halo
引用 网友C:

    包含macro的话不好说,因为和macro所占的面积有关
    还有工艺相关,28nm和20nm的utilization起点肯定不一样

网友:
28的,没准可以做出来, 20纳米 + DPT, 直接没戏!

楼主:
0.11um的,还没有到纳米级

网友:
不一定的  看你逻辑是不是复杂  还要看工艺  我的经验是40-70 都有 从16nm到180nm都做过  有个另一个公司的同学90都能做 和项目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无论什么设计,70%以上的utilization肯定布不通了?

网友:
需要考虑几个问题
(1) 工艺: 对于40以下这个utilization是蛮高的了
(2) 综合:netlist是不是过约太多了

网友:
和design关系比较大,你try run一下呗,一般都是不超80%

网友:
光看utilization一个参数,意义不大
TSMC在评估router capability的时候,28nm 90% utilization可以route 没有DRC
16nm大概是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