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pectreRF simulation 仿真问题

楼主(2015-01-13):
各位大侠:     我电脑装了cadence 16.3的破解版,可以画原理图,和印制板图。最近想学习一下cadence spectreRF simulation,怎样才能进入analog device environment界面呀?新手,能否做一下详细解答

网友:
好像你说的是两个东西。16.3是PCB editer吧,spectre是ICFB。

网友:
Spectre 需要连 IC5xxx or IC6xxx。

楼主:
感谢两位的回复。新手,不懂。能多说点吗?具体怎么弄!谢谢啦

楼主:
我是要重新装一个什么软件呀?自学中。。。。求帮助

楼主:
我查了一下,是不是没有单机版的ic610呀?

网友:
这东西装电脑上很卡

网友(2020-08-06):
analog device environment的缩写为ADE,找ADE即可打开。

网友:
不同的软件啦。
spectre这套玩意得在linux系统下运行,windows机器可以用虚拟机装centos,这里有详细教程:
https://www.jianshu.com/p/f1595d0d87b8
有一个系列的,按照流程来就好了。
或者直接搜索:用CentOS 7安装cadence搭建适合IC Design的科研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