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画版图,各层次说明

楼主(2015-01-13):
请问用Virtuoso画版图时,LSW窗口中各层次分别代表了什么?有没有相关的比较详尽的文档?谢谢!

网友:
我是来灌水的

网友:
好好找找layout相关的文档

回复 楼主:

网友:
Metal、PLUS、FOX等等···

网友:
找个layout问问

网友:
foundry厂没提供相应的说明文件?Design Rules一类的文档里有写的很详细的。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Design Rules里面有粗略的解答
想要详细的你得问代工厂
层次太多,大家也不好一个个说

网友:
FAB给的文件会写的很清楚地,都有的,好好找吧

网友:
在design rule 找,有每个层次用途的详细说明

网友:
你就没看design rule吧

网友:
高深的问题

网友(2015-06-16):
要针对特定的工艺,一般的工艺上来说,基本的层次会有以下一些:
DNW:深N阱层,主要是起隔离的作用
Nwell:N阱层 ,主要是用来做衬底和隔离
diff:有源区层,主要是用来做mos管的源、漏和衬底接触。
poly1:多晶硅层,主要用来做mos管的栅极,电阻,电容等。
cont:通孔
metal:金属1
via12:通孔
metal2:金属2
via23:通孔
metal3:金属3

网友(2016-06-03):
来看看,谢谢你们的讨论

网友(2017-07-10):
FAB给的文件会写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