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encounter中welltap与IP block Overlap问题

楼主(2015-01-13):
新手求解,在PR的过程中,在encounter中AddwellTap时发现welltap和IP 有Overlap的现象,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一般不会吧, 实在不行 在IP的地方画一点obstruction ,阻挡一下,再加welltap好了

网友:
先摆IP再加well tap,控制好了不会出这个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解决了,walltap选了一个错误的cell,两个名字太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