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 calibre如何做天线检查

楼主(2015-01-13):
找来找去 没有找到选项.
请教下 前辈,天线检查的流程,包括需要加载什么文件怎么设置,以及怎么看结果等等.整个过程包括注意问题啥的,还请大家分享经验阿

网友:
ant,要是就其步骤上来讲,跟drc差不多···不过,现在根本不知道你有些什么东西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通常 DRC LVS ANT  rule file 會有 一整套
還是你想自己寫

楼主:
这个找到了,有个ant结尾的file,用来做这个东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ANT的RULE file通常是单独一个或者和其他DRC整合在一个里,不管哪种情况,你只要设置Rule file的路径没问题,calibre就检查了呀,结果没通过也会在calibre RVE里有显示。

网友:
用ant文件代替在calibre DRC工具中的drc rule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