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实现差分放大器(Vout1-Vout2)随(Vin1-Vin2)变化的输出曲线

楼主(2015-01-13):
电路原理图如图一所示:

图一
Vin1的变化范围如图二所示:

图二
Vin2的变化范围如图三所示:

图三
想要通过Calculator或其他方法实现输出图像为:X轴为(Vin1-Vin2),Y轴为(Vout1-Vout2)。
本人为新手菜鸟,希望得到大神您的帮助!在此先表示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希望得到大神您的帮助!   在此表示感谢!!!

楼主:
再顶一下!希望能够得到解答,十分感谢!!!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方法可多了,譬如:
1.你把Vin1的接地端接在Vin2的正端,那么扫描Vin1就是扫描两个的差值了,然后扫描后画图选differ,先后点两个输出就行了。
2.你现在的图不该,完事dc扫描,分别画出Vout1-Vout2和Vin1-Vin2,然后双击plot后的图,把横坐标选为Vin1-Vin2就行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大人亲自回答,我感觉太荣幸了!!!   在此对于您的耐心解答表示十分感谢!
   我想画的图是这样的:Vin1的电压值(增大)1.455V1.505V进行变化,同时Vin2的电压值(减小)由1.455V1.405V进行变化,想要输出Vout1-Vout2的输出曲线。
  这个电路是想要加在传感器的后面对于传感器的输出进行放大。
  我按照您的方法进行了调试,一会将图贴上来,希望得到您的进一步指导,十分感谢您帮忙之中抽出时间为我进行解答!!!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初步理解你是想仿真DC,而不是仿真AC。那Vin1和Vin2的电压你设定为1.445+vv/2 和1.445-vv/2 ,然后设定变量 vv ,初值设定个0就行。
然后DC仿真设定仿真变量vv 具体从多少彷到多少你算一下。
plot就还是Vout1-Vout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表示对于您耐心回答的十分感谢!!!        您理解的完全正确,我是想做DC分析,按照您的方法已经得到Vout1和Vout2分别随(Vin1-Vin2)变化的曲线,如图一所示:

图一
接着利用计算器,获得(Vout1-Vout2)的曲线如图二所示:

图二
因为要做论文,所以我希望得到一个X轴直接显示为Vin1-Vin2的图像,不知道应该怎样设置?
我试图修改变量,把变量改为(Vin1-Vin2),但没有成功。
设置如图三,图四。

图三

图四
但是变量却变成了Vin1和Vin2,如图五所示。

图五
因为要做论文,所以我希望得到一个X轴直接显示为Vin1-Vin2的图像,不知道应该怎样设置?
希望能够再次得到您的帮助!!!   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1.用计算器   2.ADE仿真完成后result->direct plot -> Main form -> DC 选择 differential Net

剩下比较基础的就直接抓个学长问就行了,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抓不到学长了,大家都放假了,之前没怎么好好学,现在自己在家做论文.......好多都不会.......唉........   十分感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您的帮助,占用了您那么多宝贵的时间回答这种简单的问题真的十分抱歉  希望能够再次获得您的帮助。   按照您的指导,我使用计算器,获得(Vout1-Vout2)的曲线如图一所示:
  图一
  因为要做论文,所以我希望得到一个X轴直接显示为Vin1-Vin2的图像,不知道应该怎样设置?
  我试图修改变量,把变量改为(Vin1-Vin2),但没有成功。
  设置如图三,图四所示。
  图三
  图四
  但是变量却变成了Vin1和Vin2,如图五所示。
  图五
  因为要做论文,所以我希望得到一个X轴直接显示为Vin1-Vin2的图像,不知道应该怎样设置?
  希望能够再次得到您的帮助!!!   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算是没办法了。你不是已经画出来Vou2-Vout1了吗,然后在同一张图中用同样方法画Vin1-Vin2
然后双击图表,探出来个对话框,有一个设定横轴的,把横轴选为Vin1-Vin2你就成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占用了您这么多宝贵的时间,真的十分感谢。   但是我还是没有成功,对于X轴的设置,如图一所示:
  图一
  但是输出的图像还是没有变化,如图二所示:
  图二

网友:
楼主是版主的超级粉丝吧,连头像都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都被你发现了!     您知道我的问题怎么解决吗?

网友:
你难道要在横坐标上显示VOU1-VOU2的这个标志在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想让X轴直接显示为Vin1-Vin2,但是我按照版主的方法X轴显示的是W,虽然物理意义也是Vin1-Vin2,但是因为要做论文,所以我希望X轴直接显示为Vin1-Vin2,不知道您能否帮一忙?先谢谢您了!

网友:
回复  fightshan
   我是想让X轴直接显示为Vin1-Vin2,但是我按照版主的方法X轴显示的是W,虽然物理意义也 ...
引用 网友B:

   我晕  还果然让我猜对了  版主都懒得理你了  你直接把仿真结果截图然后横纵坐标PS一下就行  全世界也没有像你这个做论文的吧?cadence又不是画图的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Get!   谢谢了!!!   我一定改正一下自己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了,耽误了您这么多时间,我的问题我一定会努力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