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约束求助

楼主(2015-01-13):
请问如下输出怎么进行时钟约束?
4个异步时钟的输出端,经过一个选择器输出。
该怎么对输出进行约束?

网友:
set_clock_groups -async 不就好了

楼主:
只要对时钟set_clock_groups就可以了吗?output也是模块输出口,不需要加其他约束了吗?例如set_output_delay。

网友:
set_case_analysis,选择其中最快的那个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4个时钟频率相同,相位不同。

网友:
分别set_case_analysis,跑4次,这总保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