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后仿网表过大,有没有简化的方法

楼主(2015-01-13):
小弟正在用spectre跑电路后仿,但是由于电路提取的后仿网表过大,半天都没跑一下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简化后仿的方法。

网友:
by subcircuit to do postsim

mpig

网友:
四个方法:1.calibre提取寄生设置减少和合并。2.Assura提取寄生设置减少和合并 3.使用64bitmmsim并设置多线程 4.换个速度更快性能更高的服务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已经解决问题了

网友:
   加一条,跑仿真的时候用parasitic reduction

网友:
回复 楼主:

think this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ink this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