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这个电路是否使用了负反馈?

楼主(2015-01-13):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这个电路做什么用的?M5怎么工作在亚阈值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是M5产生电流用的,所有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
M7饱和: Vd7<Vg7+Vth  那么Vs5-Vg5<Vth. M5还能工作在饱和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M7工作在线性区,而M5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
M1,M2,M3,M4作为放大器钳位使M7,M6漏端电位相等,M6是反馈网络。M3,M4,M5都应该工作在亚阈值区,其他饱和工作。你这种结构在M5漏端出现很大的高频电压摆动时候,M7的电流变化会比cascod结构的小?可以验证下,除此外用cascode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了!下来看看。

网友:
看看这个图

总体思想就是负反馈钳住 vds ,增加 ro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简易的偏置产生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否传个论文,想看看这个结构

网友:
回复 楼主:

   M5gate接M4gate,M7分开,就成了普通的bias,把M5gate接到i的负载上有了反馈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是怎么反馈的?感觉是有反馈的,DC仿真发现M6、M7的漏端电压一直相等

楼主:
回复 网友D:

   M1---M4都工作在饱和区,而M5和M7串联,所以M7工作在线性区,故M6也应该工作在线性区。请问版主大人,M1---M4是怎么钳位M6、M7的漏端电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求文章,感激涕零

网友:
回复 网友E:

    OPERATIONAL AMPLIFIER SPEED AND ACCURACY IMPROVEMENT

论坛里有http://bbs.eetop.cn/thread-142816-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长知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负反馈是怎么形成的?谢谢指教

楼主:
顶个,还是没有看明白,求高人指点

网友:
LOOP:
M6(7)_G -> M7_D/M4_S -> M4(3)_G -> M3_D(M6(7)_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