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修调电路的优与劣

楼主(2015-01-13):
在电源芯片中,有些芯片使用修调,有些不用修调,修调可以提高精度,缺点是什么,他的优势和劣势是怎样的

网友(2016-07-13):
回复 楼主:

增加chip面积,及成本吧,其他的请高手补充

网友:
会要增加test time,主要就是成本咯

网友:
个人观点:面积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设置一些trim项,尤其是在新工艺下开发产品。另外,也得看看FAB的WAT数据,看看你关心的器件参数FAB能控制到说明范围,如果一些关键器件的工艺离散度很大,那么设置Trim项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对一些参数不去Trim,很有可能影响到你整体的良率,这在量产阶段是很敏感的。

网友(2016-11-03):
补充:国内那些工艺能做电阻修调 或激光修调呢?
另外有没有自校准这一技术呢?
或者新的修调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