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样的波特图如何判断相位裕度

楼主(2015-01-13):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样的波特图,相位裕度应该看 A 处还是 B 处?

网友:
B点,甚至B的后的,在100K是gain太大。

网友:
要看到Gain足够小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在A点增益>1,相位裕度<60°,那这也存在不稳定问题啊,如果达到极限,A点直接达到-180°,直接变为正反馈,那这一点频率的噪声也会引起振荡啊

网友:
这图B点后面Gain还会翘起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翘起来是因为有零点。  虽然小于60不用担心,但还是想知道,遇到这样的波特图,相位裕度 到底是多少?
  还有,在A点附件的频率,相位裕度已经小于30°了,在这点频率附件还是存在稳定性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会,高频意味着响应快,它的行为主要有高频决定。

网友:
回复  GodofSun

   翘起来是因为有零点。  虽然小于60不用担心,但还是想知道,遇到这样的波特图,相 ...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你这个30度怎么有稳定性问题了。你这是两个极点p1、p2后面跟了两个零点z1、z2,其中p2与z1(z2)离得比较近,导致p2引起的相位滞后还没来得及使相位达到-180就被z1(z2)拉起来。
零点虽在带宽外,但相位是在十倍频程内都受影响,所以在B点之前没有稳定性问题。

网友:
回复 5# liailing  ,看看这个波特图和它对应的阶跃响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中相位起点为啥是-270度?看阶跃响应,相位余度大于90度了,确实对应主贴里的B点甚至以后,可是这个怎么理解?求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相位域度通常的理解是0db处的,但是在0db以内有更差的相位域度。
那么这时单纯的问这张图的相位域度是多少,个人感觉应该是最差情况的域度吧。。。

网友:
phase margin 看B点。
A点如果相位过-180,就得看A的gain margin,不过就不用看。

网友:
需要确保在任何phase<-120度的频率上gain小于0dB. 不然电路可能会在此频率区间震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你给你的环路加上-180°频率处的正弦小信号,仿真一下瞬态,看看有没有振荡。

楼主:
   对于这句话一直不解,低频如果存在相位裕度问题,难道就不管吗?  还有,考虑到大信号引起的电路的非线性、增益下降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在整个带宽内保证相位裕度60°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零点虽在带宽外,但相位是在十倍频程内都受影响,所以在B点之前没有稳定性问题。

这句话不大理解,你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step信号包含很多频率的信号。我不想试了,你可以继续研究。

网友:
相位裕度的定义是增益分贝为0的相位。所以,应该是看B点的相位。
A点即使可能超过180度,系统在0分贝的时候相位裕度够,也是稳定的。

网友:
如果运放用在单位负反馈中,那么看B点;如果运放的反馈增益要配置在A点处的值,则应该注意A的相位情况;所以如果是通用的运放,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A点。

网友:
说到这份上了,有个前提我要问清楚,你这个频响特性是环路增益的还是开环增益的?不然这个讨论没有前提了。
我前面的回答是默认你这个图是环路增益的频响特性。

楼主:
说到这份上了,有个前提我要问清楚,你这个频响特性是环路增益的还是开环增益的?不然这个讨论没有前提了 ...
引用 网友B:

是环路增益。我想问,这样的波特图分析 对于环路增益、开环增益,有什么方面的区别?

网友B:
是环路增益。我想问,这样的波特图分析 对于环路增益、开环增益,有什么方面的区别?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开环增益,那么有可能产生21L说的问题;如果是环路增益,所有的零极点都反映在这条曲线上,那A点只是相位接近-180度而已,在所有增益大于1的频率范围内都没有形成正反馈。当然,这条频响特性只对应相应DC工作点的情况,对于该DC值附近的小信号激励,系统没有稳定性问题。
如果是大信号激励,零极点也许会偏离你这条频响特性,那么是否会有稳定性问题就不得而知了,AC仿真只能作为分析的参考。

网友(2016-12-26):
回复 楼主:

此图看B处,反馈系数β假设是是一个与频率无关的项的话,A处大约为1/(9β)(预估,可以具体计算下)的一个频点增益,这个不会引起震荡,也不会引起什么稳定性问题,这个值明显小于增益交点的频点增益值。另外稳定系统的增益相交一定会发生在相位相交前,所以上面有帖子说即便A处小于180而B处合适仍然是稳定的理论上是不对的。LZ的图示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增益相位曲线,还有些增益相交点有3个的,这种分析起来要复杂的多。不论什么情况,都建议一定要仿真瞬态!

网友:
A点的相位和强壮性有关,相移不超过180度就没问题,但是相位越大,电路越强壮
B点就是相位裕度  具体取10°  30° 还是60°  看你应用

网友(2018-08-15):
收藏了以后再看。。有些解释还不太理解

网友(2022-03-25):
很好的问题

网友:
其实问题很好理解,在A频率下相移是最大的,如果在该点下超过180度那么系统已经不稳定了,后面B点大于45度根本没有意义了,这是我的理解,不对还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