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 ADC 频谱分析问题

楼主(2015-01-13):
一段做ADC频谱分析的程序,fft的结果出现了-inf,请大家看一下程序有什么问题。
clear;

afs = 1;   % 1V full scale
fs = 1e6;    %  1MHz sample rate
N = 2^10;   % number of samples
cyc = 67;
fx = fs*cyc/N;

t = linspace(0,(N-1)/fs,N);

y = afs*sin(2*pi*fx*t);

B = 10;                        % internal ADC resolution
delta = afs/2^B;
y = cos(2*pi*fx/fs*[0:N-1]);
%quantize samples to delta=1LSB
y=round(y/delta)*delta;
s = 20*log10(abs(fft(y)/N/afs*2));
s = s(1:N/2);  % drop redundant half

f = (0:length(s)-1) / N;  % frequency vector (normalized to fs)

figure(1);
plot(f,s);
grid on;

网友:
出现inf是因为fft返回的结果里有很多0,为了避免对0求log,可以在中s = 20*log10(abs(fft(y)/N/afs*2));
加入一个无穷小量eps。也即写成 s = 20*log10( abs( fft( y ) / N / afs * 2  + eps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确实是fft结果中有很多0,通过加入eps可以防止出现-inf。
追问:但是按理说对正弦信号量化后做fft不应该出现0吧?

网友:
量化时很多bin点上的值太小被round到0了,所以会出现fft返回0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