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BA2.0中hready信号的理解

楼主(2015-01-14):
如图,在设计flash 控制器的时候,flash编程时间20us,页擦除时间2ms,我是使用hready直接拉低直到操作完成,显然这个时间
是百个周期以上了,不知道这样有没有什么影响。请各位高手帮忙解答。多谢了!
ps:现在的问题是,flash可以正常运行程序,编程、擦除也都ok,但通过keil使用jtag下载程序到flash时,出现了"can't stop arm device"
的问题,flash编程算法是参考keil的arm/flash目录下其他的编程算法改的。

网友(2015-04-28):
hready是AHB  master拿來跟Slave溝通的信號,假若Slave在busy的時候,hready就會為Low.
但是應為你一busy就會是2ms,,這對於system來說可能會太久了
因為你busy,system就lock住.
我在懷疑ARM裡面是否有check busy 時間長度的機制.
當busy超過多久的時間之後,ARM會判斷到錯誤.

网友(2015-08-20):
要清楚一点,ahb master的hready是告诉ahb的控制或者数据信号有效,这个是slave给出的。
对于slave有两个hready,一个输出hready_out用于控制自己对于数据的控制能力。一个hready_in用于在有效的位置采样控制和数据。

网友:
   yangweijlu说的很正确,看你的描述,你拉低的是slave输出的hready,由于AHB总线是共享总线,你拉低该信号后表示flash这个slave正在使用总线,那么其他模块就没法使用总线,导致总线被挂住,系统暂停,影响了系统的使用效率。   建议修改为hready不拉低,flash控制器那里给出一个擦除完成的状态寄存器,软件间隔一段时间去读该寄存器来保证操作完成,如此的话,总线还能被其他模块使用,提高总线的使用效率。

网友(2016-04-27):
回复 楼主:

   你这个问题应该就是总线被卡住了,你这样弄总线的效率比较低,还是采用楼上的做法吧

网友:
slave送出的hready拉低会hold住整个AHB总线的。你的控制器在收到AHB总线的编程或者擦除命令时,不要拉低hready,而是等编程或擦除命令完成之后,送出中断或者状态位,再让master来查询处理

网友:
很有用,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