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DI走线长度?

楼主(2015-01-14):
请教大神们,
LAN的MDI走线长度max是多长?
从芯片到RJ45(含transformer)的走线。(普通FR-4材质的PCB,叠成6层)

MDI走线

MDI走线

网友:
通常10~20cm都算長的了  訊號品質會較差  waveform amplitude 會小一些等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normal的话,走线不会超长。如果是特殊要求,走长线的话,MAX值能达到多少。之前有人说可以走到6 inch。

网友:
我這也有走到18cm的呀 之前更長  有時太長就是怕嚴苛的測試會 fail,還有 ieee802.3 waveform測試有什麼item fail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18cm大约7inch=7000mils啊?有问题吗?什么测试过不了。。。

网友:
我猜你大概不知道 IEEE802.3 要測試有關於waveform的規格要求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真不知道啊。。对了,这个可以用仿真算出来嘛?

网友:
可以simulation,只是方法要對 ,model也要對才夠準

网友:
我記得是越短越好...但是最常是多少我也不清楚....等神人來回答

网友:
这个主要要求阻抗一致,等长。走先最大长度不是很严格,主要影响信号幅度。一般PHY片内有自适应均衡器的。

网友(2015-03-27):
MDI走线长度

网友(2016-10-26):
我现在接触到的已经超过20了,可能因为芯片有均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