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晶硅也分N+掺杂和P+掺杂吗

楼主(2015-01-14):
1、同一块芯片里面的多晶硅是否都是一种掺杂?2、或者PMOS的多晶是P+掺杂,NMOS的多晶是N+掺杂?我在Sentaurus TCAD里面发现,多晶的掺杂对MOS管的性能是有影响的。
根据模拟结果,1中MOS管性能很差,2中MOS管正常工作。

网友:
Polysilicon本身的薄层电阻(Rsh)是比较大的,由于其通常用来做MOS管的栅极,所以为了降低栅极上的电压分布,一般对Poly注入n+或者p+杂质离子,这一点可以从集成电路的制作工艺上看出来。因为MOS管都是做完栅极,再在整个活性区进行p+/n+离子注入在Poly的两侧形成p+或n+扩散区,这样Poly本身也被注入了p+或n+杂质离子。同时为了进一步减少Poly的电阻,提高MOS性能,在现代短沟道工艺中都有Polysilicide工序,在用作栅极的Poly层上沉积导电的硅化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艺上面一般是先淀积poly,再etch,完成之后再进行有源区掺杂。如果poly上面的掺杂与MOS管有源区的掺杂一致的话,那么NMOS与PMOS上的poly掺杂极性是不同的。如果这样的话,反相器的poly岂不是会形成一个PN结?

网友(2016-06-13):
同ls问题,有木有人能解释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又没有电流流过,有什么影响么

网友:
我的理解一个属性(或一个区域)的MOS管只有一种掺杂,不然NP没有形成半导体前不就已经被中和了吗

网友(2016-09-27):
2#讲得对,PMOS的GATE就P+掺杂,NMOS的GATE是N+掺杂,多晶硅自对准工艺的结果。
要形成结得是两块掺杂相反的半导体放在一起,INV的两个GATE不会贴在一起。若按照楼上的说法,那INV的输出端一边接PMOS的Drain(P+),一边接NMOS的Drain(N+),那这个也会出问题了...

网友(2021-04-11):
硅栅工艺都是这样的。

网友(2021-08-23):
6#说得对,要看做完poly后,后面做什么肼掺杂什么,要和后面一致,不然就被中和了

网友(2022-11-17):
多晶掺杂不一样影响功函数,从而影响VTH。一般NMOS是N Poly, PMOS P poly

网友:
楼上说的对,NMOS的gate要打成N poly,P的要打成P poly,这个过程一般的N+/P+ implant会完成,有些会做gate的 pre-doping,至于反相器的N+,P+的界面会形成PN junction,这个没有关系,因为gate都是salicide的,salicide里就不存在PN junctio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