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测径传感器或测径仪

楼主(2015-01-14):
钢丝直径大概在0.2-1mm左右,精度要求在10um,要求测量同一剖面的两个方向的直径

网友(2015-05-28):
1、外径千分尺
选择0~25mm规格的,(上海量具刃具厂,编号304-008),读数值0.01mm,示值误差±0.004mm,能满足精度10um要求。

2、电子数显外径千分尺
选择0~25mm规格的,(上海量具刃具厂,编号302-003)
• 外径千分尺广泛应用于外尺寸的精密测量。
• 电子数显外径千分尺是普通千分尺的升级换代产品,具有普通千分尺无法实现的综合测量功能。
• 测量系统由电容式角位移传感器和电子数显部件组成。
• 液晶显示器可以直接读测量值,最小读数值0.001mm。示值误差±0.001mm
• 数据输出端口通过JK1500电子数显量具专用接口可与计算机或打印机联接。
• 湿度影响:相对湿度≤80%不受影响。
• 工作温度:0°~40℃
以上两种供你任选,都能满足你的测量要求。

楼主(2015-07-01):
选择0~25mm规格的,(上海量具刃具厂,编号304-008),读数值0.01mm,示值误差±0.004mm,能满足精度10um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