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激光位置传感器测量液晶显示屏摆动幅度的方案?

楼主(2015-01-14):
激光位置传感器测量液晶显示屏摆动幅度的方案?

网友(2015-05-28):
金属材料的密度、膨胀系数、拉伸量等都有个标准的参数,以此来鉴别某种材料是否适合应用到某些特殊场合。其中对物体的拉伸量的标定就需要我们能够精确地记录物体从被拉伸到拉断的全过程的长度变化情况。
下面我以真尚有ZLDS100激光传感器为例进行金属拉伸量测量方案的说明。

楼主(2015-07-01):
ZLDS100激光传感器为例进行金属拉伸量测量方案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