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电涡流传感器和电容传感器原理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5-01-14):
电涡流传感器和电容传感器原理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2015-05-28):
KD2446电涡流转速传感器采用轨导DIN式结构,是KD2440的更新产品.它拥有极低的转换滞后,并且频响最高可达10KHz,适于集成到OEM设备和工业控制应用中。适用所有金属材料的轴键槽、齿轮等凹凸型面的转速、零转速测量。

应用领域

汽轮机零转速测量、涡轮增压器转速测量。

楼主(2015-07-01):
KD2446电涡流转速传感器采用轨导DIN式结构,是KD2440的更新产品.它拥有极低的转换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