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示波器采集的一组离散信号如何用VERILOGA输出

楼主(2015-01-14):
如题,外部采集了示波器内的信号,希望直接用VERILOGA写一个SOURCE带入电路进行仿真。这个能否做到

我看了VERILOGA能输出一个有方程的信号。

我想过用MATLAB讲离散信号拟合成方程,不过信号非常不规律,拟合不是个好方法。

不知坛里大牛们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
如果数据是周期性的用matlab或者origin用多项式或者指数等函数拟合就行了。

要是没啥规律,那只能用采点描线式拟合了,具体就是:
1.用matlab每隔1ns取一个点分别把此时的时间和对应的波形的读数写入文件。
2.cadence用vsource源,类型就选pwl,输入波形文件就是1中的文件。
波形的精度依赖于采点的间隔的大小。
至于想要在两个点间加入平滑处理,那就beyond my ability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去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碰到一个问题,每纳秒采集的数据是以什么格式保存才能用VSOURCE读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简单的普通文本格式如下:
时间点1    数据1
时间点2    数据2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也就是说,我用TXT保存,时间和数据之间用空格隔开,每个数据点换行。

我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