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DCOC(直流失调消除)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1-14):
如下图的DCOC结构会不会引起电路的稳定性问题?

DCOC

DCOC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来看过一些DCOC的论文,里面好像都不会提及稳定性的问题,或者就简单的说一下RC足够大就成。
我是这么理解的,当低通滤波RC够大时候,就是一个直流反馈,稳定性问题是在AC上说的,不用考虑这个直流反馈的稳定性,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2016-03-25):
不对吧,稳定性必须考虑,否则环路会出现震荡

网友:
顺便问句,楼主的电路从哪里看来的?

网友(2016-10-03):
同请教DCOC的稳定性问题。感觉研究的人不多。

网友(2017-02-14):
不太懂,先学习下

网友B:
随着频率的增加,反馈系数极小,和原来的反馈电路并联,不影响环路增益,不会引起稳定性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高频下的确反馈增益会很小。但不知道低频下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2022-03-17):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低频下相位裕度足够就好了吧

网友(2023-07-09):
引用 网友B:
随着频率的增加,反馈系数极小,和原来的反馈电路并联,不影响环路增益,不会引起稳定性问题。 ...

但是会影响低频环路增益吧,VGA中采用多级结构时也更容易振荡

网友:
环路上 DC反馈环路的极点离原放大器的极点远点就行,本质上可以认为是一个2阶系统(原放大器单极点,DC反馈放大器单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