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lash ADC 电阻串节点电压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5-01-15):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flash ADC 在做瞬态仿真时,电阻串的节点电压不稳定,会有震荡,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前辈知道是什么原因么?帮帮小弟

楼主:
把图片补上。

flash

flash

节点电压

节点电压

网友:
两个原因,一、电阻串驱动太弱,可以试着把串联电阻阻值全部统一改小一倍,甚至更多,或者加一点decouple电容。二、比较器kickback较大,这个就要优化比较器的设计方案了。有几个点可以考虑下,1、隔离latch和预放大,2、输入对管尺寸减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学习了,电阻以及输入对管尺寸都减小了,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我还想问一下隔离预放大和latch的具体方法,可以介绍一下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节点处加decouple电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效果也不明显,仍然会震荡,是kickback噪声太大的原因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有没有什么见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加大了decouple电容,震荡的幅度减小了,谢谢你!不过我还想知道隔离的措施,想学习下

网友:
加大了decouple电容,那你驱动电阻串的模块又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后来感觉这种方法没什么可行性,请问您有什么好方法么?

网友:
我也没研究过,以前曾听人说过加单位增益的运放buffer

网友:
你把电阻串电流加大

网友:
俩实用方法:1,加大电阻电流,2,电阻串产生的节点电压分别加buffer再接后边

网友(2015-08-05):
回复 网友A:

   请问 这里减小输入对管的尺寸 是指减小比较器中输入对管的尺寸吗?为啥这样呢? 尺寸小输入对管的失配不容易控制,求解?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通过增加前置放大器的增益,但是增益也不能过大,过大会影响比较器的速度,一般控制在10倍以内吧。可以再Latch锁存器与前置放大器之间采用隔离的方法来减小Latch的回踢噪声,论文有很多!

网友(2020-04-25):
add buff or cap is workable !!!

网友(2023-03-28):
可行的,可以用MOS管接成电容形式作为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