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ds中使用spectre工艺库?

楼主(2015-01-15):
我有tsmc的65nm工艺库,但是只有spectre的.scs模型。请问怎样才能将其导入到ads中仿真?之前试过importing netlist,一直没成功。

楼主:
我刚刚又试了一下,只转换一个nmos_rf模型,转换了快10分钟了还没完成。nettran.log文件里显示:
Netlist Translator (*) 391.shp Jun  5 2013
ADS Netlist translation log

Input format: Spectre
Input filename: E:/adshome/models/spectre/crn65*******.scs

Output format: ADS Netlist file
Output filename: E:\adshome\ex1_wrk\nmos_rf.net

Special options:
    Processing first line as comment.

Begin translation at Thu Jan 15 10:57:02 2015

Creating netlist.
Reading item definition file "E:\ads2013/config\spctoiff.cfg"

Using Perl to parse the file.

花那么长时间正常的吗?最后会不会转换完成的?

网友(2015-07-27):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求指教一下啊。

网友(2015-11-23):
同问题,求指教

网友(2016-03-21):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A(2022-02-07):
我成功把Virtuoso里的模型导入到ADS里

网友(2022-12-02):
引用 楼主:
我刚刚又试了一下,只转换一个nmos_rf模型,转换了快10分钟了还没完成。nettran.log文件里显示:
Netlist T ...

跑以下ads安装路径下的/idf/examples,能不能跑。
最近获得的dynamic link的说明里面有trouble shooting。

网友(2024-08-08):
引用 网友A:
我成功把Virtuoso里的模型导入到ADS里

求,怎么成功的,可以详细说下步骤吗

网友(2025-10-28):
引用 网友A:
我成功把Virtuoso里的模型导入到ADS里

同问,请问是什么方法转到ads里的,库里的有源器件也可以转到ads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