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电阻pin的问题

楼主(2015-01-15):
各位大神,最近用ibm做版图,想先看看各个元器件怎么连线,在用到电阻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过assure的lVS过了,但是calibre中LVS老是过不了,出现错误总是说电阻在版图中比原理图多了一个pin(sub)  器件都是从原理图直接调过来的 问了之前用过这个工艺的师兄也说连线是没有问题的呀,这种情况该咋办?这是原理图与版图

calibre中LVS提示的错误

calibre中LVS提示的错误

calibre overall没过的错误

calibre  overall没过的错误

单元比较显示对的

单元比较显示对的

assure的LVS过了的结果

assure的LVS过了的结果

版图

版图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
检查一下输入calibre的原理图的网表对不对嘛。

网友:
你那个错误应该是sub!的错误吧。
IBM其实建议float和x端口就行。
如果你非要这样做,那只能看IBM的文档,其文档非常详细,这个问题应该有说明。

网友:
多少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把第三段悬空 ? 那样还是有错误的啊

网友:
如果 layout 端是 3端 ,  schematic resistor symbol就須要宣告出第三端.
但是萬一 Layout 沒有
那你該問如何讓 layout 認出第3端點
或是 直接 symbol 改為 2端 weave 掉 .

想問這IBM 製程有何特殊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 回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神  还在初步探索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下 是网表的问题 谢谢指教

网友(2016-07-04):
楼主好,大家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是版图提取出来三端电阻,网表认成两端,但我的网表转出啦是三端啊,如图,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