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ing的数目设置

楼主(2015-01-15):
因为不同金属层的电流密度不同,设置纵向和横向ring的宽度和条数也不一样。现在的问题是,我如何给纵向和横向ring设置不同的条数?比如横向为1对VDD和VSS,而纵向为4对VDD和VSS。

楼主:
回复 楼主:

本人使用的是EDI

网友:
多半是凭经验吧, 你多大的芯片,什么工艺,跑多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答!我只是想对ring的横向和纵向设置不同的电源和低的条数,工艺是0.11um,面积3x4mm吧,主要功耗较大,需要较宽的电源线。

楼主:
回复 楼主:

并且不想打slot的情况下。

网友:
10um宽的stripes VDD,VSS , 每隔300um 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