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级nmos和pmos共源放大的零点问题

楼主(2015-01-15):
同是共源放大
对nmos觉得零点在右边
对pmo觉得在左边
知道这样肯定不对,但想不明白,明白人点拨一下,谢谢
是不是图中电流方向判断有问题?

网友:
肯定是方向做了。第二个错了

网友:
右侧箭头向上

楼主:
pmos的电流不是从源端到漏端么?

网友:
说明你不仅没弄清楚箭头的含义,而且连直流信号和交流信号都没搞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感觉问题闹大了……,汗
在这两个电路里直流电流和交流电流方向是一致的吧,请详细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既然PMOS电流向下,表示Vin减小,所以电容上的电流应该向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明白了,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对交流和直流电流没有太理解,现在知道了,呵呵。
   pmos共源放大直流是S到D,交流时在Y节点为正时候,交流电流时D到S,十分感谢godofSun和vis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