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HALL sensor offset cancellation 的相关paper及采用哪种结构

楼主(2015-01-15):
求助,HALL sensor offset cancellation 的相关paper及采用哪种结构

网友:
hall的offset calibration一般就是交叉切换激励和输出进行平均了。这个honeywell有白皮书专门讲的。但是temperature draft你就别想calibration了,一般都是用内部mcu查表算一个值。

网友:
要做hall sensor,先把这本书看过
http://sensing.honeywell.com/hallbook.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学长了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