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频谱仪测量接收机射频前端的噪声系数?

楼主(2015-01-15):
现在手里有信号发生器、频谱仪、噪声源和矢量网络分析仪,现在我想用频谱仪和噪声源直接测量接收机整个射频前端(从天线下来后的低噪放到中频输出)的噪声系数,不知道具体操作方法和其中的原理是怎样的???求教论坛里有经验的大神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
只要系统增益够大(接入系统后频谱仪测得的噪声谱密度比不接时高20dB以上),可直接在低噪放输入端接匹配负载,测中频输出噪声功率计算就可以了
NF=PNOUT-(-174+20lg(RBW)+Gain)
其中,RBW为频谱仪分析带宽,-174为标准室温290K时环境噪声谱密度

网友(2015-04-28):
要用到噪声源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