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L buffer求助

楼主(2015-01-15):
我在设计CML buffer时,信号下降时间总是比上升时间长,导致占空比不是50%,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下降时间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管子做大点。上升是R拉的,下降是MOS管拉的,如果你的电阻在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把下拉MOS管的尺寸做大吗?还有把CML电平转换为CMOS电平用什么电路可以实现呢

网友:
如果你不在意CML输出的占空比,也可以在传化为CMOS是校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这头像这位妹子是?   好清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打算在转化为CMOS时校正,不过该如何转化为CMOS呢。。。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啥的~

网友:
CML差分输出的逻辑1和0是对称的,理论上的占空比是50,你的testbench是怎样的?

网友(2016-06-23):
请问下CML电平如何转换成CMOS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