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pectreRF仿真jitter时,结果中的Jcc中的Number of cycles(K)是指什么?

楼主(2015-01-15):
cadence spectreRF仿真jitter时,结果中的Jcc中的Number of cycles(K)是指什么?最好提供个官方文件啥的,谢谢!

网友:
K指的是周期数,K=1就是一个周期的jitter

网友:
官方文件?安装目录下都有吧?自己找找吧。

网友:
就是k个cycle累积后的jitter

举个例子,比如一个clock的jitter是jc,后面如果一个理想的divide-by-2,就相当于每两个cycle输出一个新的clock,新的clock jitter就是jc[2]

网友(2016-07-11):
举个例子,比如一个clock的jitter是jc,后面如果一个理想的divide-by-2,就相当于每两个cycle输出一个新的clock,新的clock jitter就是jc[2]

网友(2018-06-12):
看看,正在学如何计算抖动

网友(2018-08-10):
回复 网友A:

网友:
关于jitter的仿真比较到位

网友(2019-12-16):
感谢,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