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pectreRF仿真jitter结果中JCC设置选项中的(K)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1-15):
cadence spectreRF仿真jitter结果中JCC设置选项中的Number of cycles(K)是什么意思?最好提供个官方说明文章,谢谢!

网友:
lecture10_ee720_jitter.pdf (878.63 KB , 下载次数: 631 ) 回复 1# cybjut

网友A(2016-06-21):
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PLLnoise+jitter.pdf (698.79 KB , 下载次数: 409 )

网友(2017-03-13):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就是N cycle jitter的N吧?

网友(2019-09-24):
很好,顶一下楼主!!

网友(2019-12-16):
Jee is the edge-to-edge jitter. It is the variation in the delay between a triggering event and a response event. When measuring edge-to-edge jitter, a clean jitter-free input is assumed. Edge-to-edge jitter assumes an input signal, and so is only defined for driven systems. It is an input-referred jitter metric, meaning that the jitter measurement is referenced to a point on a noise-free input signal, so the reference point is fixed. No such signal exists in autonomous systems.

Jc is referred to as k-cycle jitter or long-term jitter. It is a measure of the uncertainty in the length of k cycles and has units of time. When k=1,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length of a single period,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period jitter, and it denoted J, where J = Jc when k=1.

Jcc is cycle-to-cycle jitter. It is a metric designed to identify large adjacent cycle displacements. It is like edge-to-edge jitter in that it is a scalar jitter metric that does not contain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rrelation in the jitter between distant transitions. However, it differs in that it is a measure of short-term jitter that is relatively insensitive to long-term jitter.

网友(2022-07-11):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