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学生党求助一个电路。。。希望大神别嫌弃我蠢

楼主(2015-01-15):
我正在德国上研究生,但是由于语言问题上课经常听漏,加上以前大学基础差,回家经常就看不懂了,请别见怪我问的问题可能很白痴,我已经习惯实验前跟教授一对一讨论的时候被用看白痴的眼神看了。。。。。。。。。

OK,图上的电路,我只记得上课的时候说这个是普通Opeartional transconductance amplifier(不好意思,查翻译没找到这词的中文,只有德德文英文)的改进,拥有更大的动态范围(德语是AUSSTEUERBARKEIT,我不知道是不是动态范围的意思)

这个电路由T5和T6构成一个前置放大,使得在T1和T2的输出端产生一个前置电压电流,但是这个前置电压电流还有nI0到底是怎么使得这个电路获得更大的动态范围的我没理解,求不吝赐教

网友:
英文缩写就是OTA,跨导放大器。

关于AUSSTEUERBARKEIT,我搜到这么一段:
====================
My problem is "Aussteuerbarkeit: ratiometrisch"
maximum output signal amplitude proportional to supply voltage
Explanation:
'Aussteuren' in an electronics context means to drive an output signal to a certain level (literally,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peak value of the signal from the quiescent level), so by extension 'Aussteuerung' means the amplitude of the output signal.
'Ratiometrisch' simply means linearly proportional.

What it means is that the maximum level of the output signal depends on the supply voltage (more specifically, is linear dependent on the supply voltage).
===============
这里Ratiometrisch是比例的意思,那么Aussteuerbarkeit就是输出摆幅了。

至于解答这个电路如何理解,楼下继续~

网友:
在sansen书上应该有,具体记不得了,不过我一般都是如下理解:
大局上看是个两级放大器,第一级的两个电流源nI0应该是分流作用,n应该是个0~1之间的数,简单理解由于T5和T6流过的电流小了,那么它在临界饱和时候|Vds|=|Vgs-vth|,有知道I0和Vgs-Vth是二次方关系,所以维持饱和所需最小Vds减小了,所以动态范围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楼主,先好好阅读一下EE214 2007 和EE314 2014中OTA部分,可以在搜索我的帖子中找到。

    画几天时间,把基础巩固一下,再来做题,磨刀不误砍柴功啊

网友:
这个电路是用了分流提高线性度,这方法不太安全

网友:
这电路是一个跨导,输入一个电压,产生电流,

网友:
第一级电流源将电流抽出,起到提高第一级阻抗,从而达到提高增益的作用。然后再给第二级。

网友:
die Aussteuerbarkeit 就是动态范围. 如果不懂单词的意思可以去图书馆找本基础的书,翻到索引然后再去相应的章节就明白啦。

网友:
前排3个楼主大神依次解答,这待遇·····啧啧

网友:
版主说的对,这确实是使作为负载的电流源流过的饱和电流减少,不仅提升了PMOS负载的漏端电压摆动范围,还由于ro=1/(入*Id)从而使输出阻抗增大,把第一级的增益也给增大了··········

网友:
提醒大家注意图上T1-T6都是NMOS。

网友:
我也不懂,一起学习了

网友:
记得是提升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也是来了德国上课之后才后悔当初太应付考试,没有踏踏实实打基础,现在在仔细重读三大圣经,这次不为考试而看了。。。楼主的帖子也在看,配合着看帮助很大,希望能尽快提高,不用再在跟教授一对一讨论的时候丢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基础啊基础啊,到头来发现其实都是基础的地方不扎实带来的连锁效应,当初为了考试而背题背考点,考过了事,现在开始吃苦头了,其实发现就像本科的时候教授和现在的教授都一直说的,一切复杂的电路都是最基础的电路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