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侠帮忙看下这个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15-01-16):
输入电压vin与参考电压相比,运放应该是一个比较器,绝大多数情况下输入电压都比参考电压低,因此运放
输出为负。最终的输出vout需要稳定在一个值,它和输入电压的关系是vout升高,vin升高。vout降,vin降。通过调节Vref也可以调节vout.
问题是这个正反馈电路是什么作用?三极管是否长期工作在截止状态下?
整个电路是如何实现通过比较来控制vout的呢?

网友:
不能直接跑hspice來分析嘛?
這樣會不會快一些呢?

楼主:
这是正反馈电路吧

网友:
肯定是负反馈,楼主仔细分析下。
功能上是反向比例放大电路。

网友:
讚成 是negative feedback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一个反向比例电路~~  而且是带有频率选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何以见得是负反馈的电路,能具体分析下么?
   vin是个几百mv级的电压信号,最后的Vout是20-30V的信号。运放的输出是-10几V,三极管基极的二极管应该是导通的,Vbe应该为负,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

网友:
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与基极电压反相 故还是一个负反馈

网友:
这是负反馈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不争论正反馈还是负反馈,电路具体工作原理能讲一下么?

网友:
看起來是負回授來控制Vout.
Vout 上升,14上升,=> Vout 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