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undermentalPE中的和Ridley的关于电流型小信号模型的一些差异

楼主(2015-01-16):
帖子有点长,主要是为了把问题说明清楚,请见谅:

最近研究了电流型的开关电源小信号模型,主要参考了了Fundermentals of power electronics(一下简称FPE),和Ridley的模型,发现他们建的模型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具体到他们模型的一些参数确实不同的:具体如下:

这是Ridley的完成的小信号模型,他先确定了Fm=1/(Sn+Se)Ts,He(s)的表达式,然后得到整体的模型的构成,最后在通过扰动下面的方程

反推得到了Kf’Kr’的表达式,最终得到完整的统一的(适用于各种拓扑结构的)电流型小信号模型。通过他的分析,最终以电流型buck为例,可以得到将统一模型中的Kf’*vonKr’*voff变换成Kf*VgKr*Vo,得到电流型buck的模型参数:

以上是Rildey的模型;

但是FPE上的思路是:

直接通过列电感平均电路的表达式:

并通过扰动来得到d(t)的表达式,进而得到小信号模型及模型的参数:

其中也以电流型的Buck为例,参数如下:

Fm=1/(Ma*Ts),

但是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他们两者出了模型的组成部分是相同的之外(FPE中没有考虑He(s)Ri),他们得到模型的思路和所得到的模型的参数都是不同的。FPE中的模型参数FmFgFv分别对应Ridley的模型参数中的FmKfKr,但是这三个参数都是不相同的,

现在问题就来了:

1、
我上面分析的两个模型的差异正不正确,是不是我哪里有理解不到位的地方?

2、
如果真的是理解的没有错误,二者之间的差异又改如何解释?哪个模型更准确一点呢?

我分析了一下,假如只考虑控制信号VcIc)的扰动,则Ridely的模型的系数是 1/(Sn+Se)Ts,而FPE的系数是 1/Ma*Ts,(这里的Ms=Se),从带斜坡补偿的电流型占空比控制器的模型来说,明显是Ridley的系数更准确。

希望有研究过这一块的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2015-03-17):
不知道兄台对Ridley的建模分析的怎么样了,如果有机会,希望请教一下。

网友(2015-09-22):
老师让我搞这个,我要疯了,完全不懂。水狗一条,先mark.

网友A(2019-10-26):
Ridley的我觉得很奇怪,
我就是不能从式(6-1),(6-2),(6-3),(6-4)推导出(6-5)。
这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如果这个错误的话,下面推到的Kr和Kf自然也是有问题的呀,我希望我是错的,毕竟人家是大师!

网友(2021-08-31):
引用 网友A:
Ridley的我觉得很奇怪,
我就是不能从式(6-1),(6-2),(6-3),(6-4)推导出(6-5)。
这里是不是有 ...

刚开始学习ridley模型,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兄台有没有理解,能否指点一下,如何推导出6-5的,感谢!

网友:
相同问题  顶一下

网友(2021-11-10):
相同问题,希望有高手过来解答!

网友B(2022-03-22):
同样的问题,推不出来6-5,求解

网友:
同时,我在看这两种方法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两个模型之间的差异,不知道如何是好

网友C(2022-07-28):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问题,推不出来6-5,求解

等式两端对 von或者voff微分就能推导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式两端对 von或者voff微分就能推导出来

可否稍微详细说明,感谢